传感器问题求教

楼主(2020-10-07):
传感器注释LO:检出 HI:检出该怎么理解。我理解的是信号on时是LO检出 信号off时是HI检出,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图纸上的的标注?需要看实物参照,图纸上的标注因工程师而异。

网友B:
你的具体是什么类型的传感器?压力?温度还是?
一般LO  HI对应下限、上限;

楼主:
就是一个普通的光电传感器,plc注释里面写的LO:检出
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L ON的意思啊!

网友B:
光电开关的接线或铭牌拍了上传来;
一般光电就是选择光线被遮输出,还是没有被遮输出;

网友C:
上图纸、上照片

网友D:
理解成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有和没有就可以了

网友E:
鬼子的东西有LO  HI 还有GO,分别是下限 上限  范围内

网友F:
LO:信号低电平;HI:信号高电平。我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