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楼主(2020-10-07):
大佬们有没有FX5U回原点指令和模拟量输入输出如何使用的资料呢,能比手册上面直观一点最好啦

网友A:
手册上其实已经很详细了,只是你没细看而已;

网友B:
5U的手册算是详细了,看不懂就去看视频,抖音上都有的

网友C:
5U要是可以碰到极限再反转脱离极限,再到零点信号算原点就好了

网友D:
work3也有万能的F1了,问e-Manual Viewer不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