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7):
在厂里工作每天都有特护巡检,主要检查高低压电动机的振动值,有知道范围的吗,应该是多少,请大神介绍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有关震动,除了振频还要有振幅,如果用数据说话,需要震动测试的仪器。一般都是用加速度表示震动的指标,比如说,不能超过多少g(重力加速度单位)。

以传动控制系统为例,电机,编码器什么的,产品说明上都有限制震动的指标吧。查查产品手册看看?

网友B:
这个不好笼统的说,图片供参考,用过一款振动监测仪器,根据轴的大小和转速进行分类,然后再根据测量值自动评估电机状态,单位加速的或振幅值可选。这个只是大范围监测,具体报告劣化的还需要人去进一步判断。不过现在技术应该更高级了,公司也正在寻求方案。

网友A:
在淘宝上找手持式震动测试仪或者买震动传感器自己做便携式的也可以。巡检嘛,主要是有一个标准作参考。小于该指标正常,反之亦然。

网友C:
华阳检测的点检仪,我们用这个

网友D: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