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A指令求助

楼主(2020-10-07):
大家好,最近在用台达plc控制步进电机运行,调试过程中发现这么一个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问题如下:
用的DRVA指令,类似于三菱的DRVA指令。S1目标位置会变化,是个负数。add指令运行后,D寄存器里的数值还是负数,正确的。但是到了ddrva指令后,同样的D寄存器里的值就不对了。怎么做才能使得DRVA指令中D寄存器里的数值是add指令后的数值呢?

楼主:
把DDRVA指令变成DRVA指令后,显示就正确了。

网友A:
我忘记台达怎么搞了。
但是你这个明显有问题啊 ,脉冲数能是负数吗 ?
【方案】
钢板校平剪板机自动控制系统—基于台达工控产品的整体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三菱的用法差不多。可以是负数,直接用 DDRAVA K-10000 K5000 Y0 Y1就没有问题。正或者负表示的是坐标离原点的方向。

网友B:
ADD、DRVA是16位指令,DDRVA是32位指令要考虑D31有没有被占用哦。
【方案】
智慧养殖时代,FLIR热像仪如何提高养鸡场利润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里D31没有被占用

网友C:
32位的问题 建 意都用32位.用双数的寄存器
【方案】
菱机妙用 | 新手入门 快速上手简易运动模块的特色功能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是这个的问题,定位指令用32的位,定位指令里的脉冲也得是32位,即add等指令也要用32位的才可以。

网友D:
学习学习
【方案】
西门子PLC与研华webaccess以太网通讯配置

网友E(2021-06-19):
同意楼上说的
【方案】
OPT(奥普特)AI赋能机器视觉,与产业落地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