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无功补偿电容器的熔丝经常炸,是谐波问题引起电压电流畸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20201010)

楼主(2020-10-07):
医院内的成套是配电及控制都是ABB的,包括柜体及元器件都是ABB。现有无功补偿熔断器+接触器+电抗+电容器,近期发现多个无功补偿回路内的熔丝炸毁。求是什么原因,是谐波问题引起电压电流畸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更换崭新的熔断保险以后,接通电源工作,待补偿投入以后,立即使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三相的工作电流,如果经常烧毁熔断器,肯定会超电流的,更换补偿电容器,这玩意是有使用寿命的,不是医院的老板想让它服役N年,就能服役N年的。

网友B:
可能是谐波电流在系统中发生谐振了,导致谐波电流增加。

网友C:
应该是投切时涌流过大造成的,可以考虑过0投切的智能电容器组试试看。

网友D:
把投入时间设大,以免电容没完全放电,被带电投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若是过载,接触器会先报废的,接触器63A,熔断器100A,实际故障中接触器还好的,熔断器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若是过载,接触器会先报废的,接触器63A,熔断器100A,实际故障中接触器还好的,熔断器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应该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都是ABB的,包括控制系统,元器件,柜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话得测谐波了

网友E:
看你的图片,这个接触器是直接投入的那款,不是很适合用于补偿柜哦,一般补偿柜的接触器要用专用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是过载,接触器会先报废的,接触器63A,熔断器100A,实际故障中接触器还好的,熔断器炸了
接触器可以短时间过流,短时间飙到100A以上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熔断器就不行了,一旦飙到额定值,直接炸了没商量,一次性的玩意。

网友F:
以前也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后来熔芯改大一个规格后就好多了,不知道是熔芯质量不好还是设计余量小。

网友G:
熔芯质量也是一方面,可以换一品牌的熔芯试试,遇到过同样问题就是换个熔芯就好了

网友H:
以下是本人以前公司的电容器爆炸起火事故报告,供各位参考:

9月25日晚,低压配电房连续发生两起电容器爆炸起火事故,对此我部特向法国施耐德电器公司北京办事处及事故电容器生产厂进行了咨询,他们认为,事故原因与下列因素有关:
1.电容器质量
电容器是一种较脆弱的电器产品,与其他电器产品相比,发生爆炸的可能性较大。公司原先使用的英国ABB公司的电容器中,90%的发生过爆炸,60%的已完全报废,平均寿命约6年,但从未起火。尽管事故电容器生产厂------无锡康达公司并未直接承认30Kvar电容器爆炸与他们的产品质量有关,但他们却无意中流露了若采用该厂14KVar的电容器,质量绝对可以保证,从而间接地说明了30 Kvar电容器质量确实有问题。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公司自96年起,逐步安装了16只无锡特种电容器厂14 Kvar的电容器,使用至今未发生任何问题,而康达公司的5只30 Kvar电容器仅用10天就有两只爆炸。
2.电路保护
正因电容器容易爆炸,故电容器生产厂都要求对电容器采用熔断器(保险丝)作为防过流及防爆炸保护装置。当电容器发生故障时,熔丝能迅速切断电源,避免发生爆炸。而公司从国外进口的电容开关柜却采用空气开关作为电容器的保护装置,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为75A,25KVar电容器的额定电流是36A,即保护整定值约为2倍(75÷36≈2)。由于国内科教书从未有电容器采用空气开关保护的先例,故我们无法得知此种保护方式是否合理,但总觉得保护整定值偏大,安全性能不高。因此我们在采用国产电容器替换时,为提高其安全保护性,有意识的加大电容器的容量,将25Kvar换成30 Kvar,30KVar电容器的额定电流是43A,仍用原75A的空气开关,即保护整定值由2倍降为1.7倍,安全性能较原先有所提高。尽管如此,但仍然还是发生了爆炸事故。
在电容器爆炸后,我们向施耐德北京办事处咨询,办事处杨工程师对此答复如下:通常情况下,电容器应采用熔断器作为电路保护装置,熔断器的额定电流约等于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6倍,此外,施耐德公司内部资料还规定,也可采用施耐德专用的空气开关作为电容器的保护装置,其保护整定值为1.36倍。至于其他公司的空气开关是否可用,其整定值多大为适宜,施耐德不可随意下结论。
3.交流接触器
交流接触器是控制电容器运行的开关,据查阅有关资料,在交流接触器刚合闸接通的瞬间,大量的电流将通过交流接触器全部涌入到电容器内,其电流约为平时的5~15倍,甚至更大,如此大的电流将不利于电容器的安全运行。对此施耐德最近研制出专利产品------电容接触器,专用于电容器的开与关,它在接触器的内部加装了限流电阻,用以限制合闸时的涌流,从而提高了电容器的安全性能。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事故的原因主要是:电容器质量差,空气开关的保护值偏大,加上接触器在合闸瞬间大电流的冲击影响,从而使电容器爆炸起火。针对以上存在问题,特建议采取以下整改措施,以提高电容器的安全性能。
1.选用法国施耐德电器公司的电容器,该电容器的内部装有熔断器,再加上电路中的熔丝,可降低爆炸的可能性。
2. 2.因现场位置无法安装熔断器,只能按施耐德公司的内部规定,安装空气开关。若公司原有空气开关的保护特性与施耐德一致,为节约资金,则仍采用原有的空气开关,并选用40KVar的电容器,以满足1.36倍的整定保护值要求。若不一致,则将开关也换成施耐德品牌。
3.选用法国施耐德电器公司的专利产品电容接触器,以免在合闸的瞬间发生大电流冲击。
以上整改约需投资   万元,因部分电容器还可使用,目前仅需投资   万元更换已爆炸的电容器,其余部分将在明年底全部更换结束。
以上报告敬请公司领导批复。

网友I:
根据上面的描述  认为应该对每台电容器加装限流

网友J:
有电抗器吗?没有的话建议加装,然后再把普通接触器换成电容专用接触器

网友A:
引用网友帖子的一张图片说明,电容补偿柜的电力电容器是需要定期维护和更换的。
原贴地址: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1571
右手边两个电容器已经更换过,连原装的导线也换掉了,应该是原装导线过流烧毁了。

网友K:
要把整个电容回路的参数列出来,熔断器品牌、详细型号,电抗器型号,电容器型号、电压、电流,现场一天的电压情况,实测电流,以前的运行状态。
从实践来看,补偿电容保护熔断器偶尔烧毁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已经用的是ABB的熔芯了,差不多算最好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接触器又没保护功能,我接触器选大一点,还是不能保护短时的大电流,还是直接作用在熔断器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能接触器有点小,45kvar的电容器,用的是63的接触器,100的熔断器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电抗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接触器又没保护功能,我接触器选大一点,还是不能保护短时的大电流,还是直接作用在熔断器上
接触器本来就是导通和切断实现开关功能的元器件,不能用来制作过流短路的电气保护系统,如果频繁烧损原先正常使用的控制部件(以前运行正常),那么就是负载部分(电容器)出现了异常。

这跟马达接地,扫膛,轴承损坏,线圈匝间短路等等的故障是一样的,只不过由于电容器封装良好,甚至外观十分崭新,就不能因为外观而判定这玩意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