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8):
现在有个smart200的PLC要跟托利多的称重通讯,需要拉倒稳定的重量值,我的处理如下:
Smart200发送报文:命令: 53 0D 0A (即S 0D0A)
                 应答:53 20 53 20 20 20 20 20 20 30 2E 32 35 36 20 67 0D 0A(S S      0.256 g 0D0A)中间空的部分是空格

问题点:拉倒的稳定重量值为0.256,我要把这个值转为0256发送给打印机,
现在进度:我把0.256拉出来放在VD50里面,再要怎么变成字符串0256,有没有大神给个思路?程序稍后奉
上,帮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smart200的PLC要跟托利多的称重通讯,需要拉倒稳定的重量值,我的处理如下:
Smart200发送报文:命令: 53 0D 0A (即S 0D0A)
                 应答:53 20 53 20 20 20 20 20 20 30 2E 32 35 36 20 67 0D 0A(S S      0.256 g 0D0A)中间空的部分是空格

问题点:拉倒的稳定重量值为0.256,我要把这个值转为0256发送给打印机,
现在进度:我把0.256拉出来放在VD50里面,再要怎么变成字符串0256,有没有大神给个思路?程序稍后奉
上,帮忙看看
应答报文里不是有这几个字符么:30 2E 32 35 36
直接取出来合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只是这么几个字符,有可能是0.256,或1.24,或2.3784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Smart200做报文处理,不方便

网友B:
请问:PLC与打印机还是MODBUS ASCII协议还是 MODBUS RTU协议还是TCP协议?还是自由口通讯协议? 不同协议数据格式不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只是这么几个字符,有可能是0.256,或1.24,或2.3784等等
不管是3.1415、2.1214、0.258,返回报文中都有它们的ASCII码啊
提取出来组合一下就是字符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这样的,我再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