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8):
我公司是生产柔版印刷机的企业,收卷部分采用安川A1000型变频器,采用同步带传动,开始收卷时速度可以到150米,但当纸卷直径八九十公分时,收纸轴就振动,纸卷越大振动越厉害,收卷速度低了就不起振了,想向各位老师请教一下,不知是何原因,我想调整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是否有效果呢

网友A:
您是制造印刷机的,看描述是要改进降低机器振动,可以尝试下,我们使用的收卷机是齿箱传动,通常大部分产品速度都是600米/分,虽然机器振动相当大,只要没褶皱,很少去检查。

楼主:
振动了收卷两边就不整齐,还容易起锅,

网友B:
看到你的这个配置,收卷的控制是利用收卷前的浮动辊来控制变频器的,这样的控制模式优点在于简单,对变频器要求不高。不好的地方就是会出现楼主所讲的状况。只能尽量避免。原因在于卷径大了以后,变频器的转速会比较低,加上这么大卷的纸质量是非常大的,如果你的卷芯是用铁卷芯还会由于卷轴的跳动造成不平恒,建议可以的话选取更大功率的变频器配套,并配套刹车电阻。更加根治的方案是换装张力型变频器,电机用变频电机。当然你也可以考虑用伺服电机,不过造价会贵很多。有一点不理解的是,印刷机的收放卷,现在基本是用张力型的变频器或是伺服驱动了,楼主的方案应该是八年前的吧,这么长的时间,机器方案竟然都没改过?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情况是这样的,收卷轴用气缸压在收卷金属辊上,电机带动收卷辊一起转动来收纸卷,好多年了一直采取这种表面张力的收卷方式,一直用安川A1000的变频器,以前还可以的,现在突然不行了,把收卷金属辊换成外面挂胶的辊,有一点效果,但收纸卷大一些时,还是有振动。

网友C:
收卷用变频器应该工作在力矩模式,要安装编码器的,速度最大,力矩可调(用电位器)收卷大了以后力矩应该增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情况是这样的,收卷轴用气缸压在收卷金属辊上,电机带动收卷辊一起转动来收纸卷,好多年了一直采取这种表面张力的收卷方式,一直用安川A1000的变频器,以前还可以的,现在突然不行了,把收卷金属辊换成外面挂胶的辊,有一点效果,但收纸卷大一些时,还是有振动。

突然不行了?

跟气缸气压的大小有没有关系,机械部位比如轴承有没有坏,螺丝有没有松动。

网友E:
看上去像是机械原因?

网友B:
表面卷取对产品的幅面厚度平恒,表面摩擦系数都有要求,现在基本是用中心卷取了,如果机械结构不改动,建议增加浮动辊来自动补偿转速,现在你的系统估计收卷是手动来调节收卷轴的,手动调节肯定会有偏差,浮动辊可以通过气压来调整

网友F(2021-12-23):
回复 网友B:
大佬,能给些印刷行业控制方案资料不?刚进入这个行业,热转印,一脸懵中

网友B:
热转印有啥复杂啊,印刷膜都是买回来的,剩下的只是一个转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