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2020-10-08):
plc控制15个电磁阀(220)输出整棵电缆经过桥架30米到分线箱,分线箱在输出2芯电缆带屏蔽到达电磁阀。
现在存在问题是,有一个电磁阀得电时,有几个电磁阀指示灯也亮(感应电),屏蔽接地等都试遍了,仍然有感应电,怎么消除。

网友A:
零线过小,上面有电??

网友B:
有动手能力,把限流电阻改大,并且在LED上面并联一个电阻分流,应该可以.

前几天改温控控制也出现类似的问题.

以前是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加热,没一样的温控器,找了一个带SSR输出的温控器,加了固态继电器以后启动变频器+温控器没有输出 SSR指示灯闪烁,接触器来回跳,我就是在SSR输入控制端并联一个电阻(公司找的指示灯里面的限流电阻).,

网友C:
实际上是零线分线排没处理好,再不行就把去电磁阀线圈的线换成交叉编合的线(双交线),你可以先试着接几个电磁阀看看效果,也可以试一下电磁阀线圈接线换一下方向

网友D:
线路太长了,有分布电容产生的感应电。先用双绞线试试,不行只能在分线箱加装15个220V交流中间继电器。

网友E:
目前来看4楼的方法比较适合你,改动简单且可靠

网友F:
可以加中继隔断。

网友G:
加中间继电器是比较可靠的办法。觉得也可以加装一隔离变压器,220用变压器的输出。

网友H:
30米,建议PLC输出DC24V远端驱动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

楼主:
并联一个电阻可以试一试。

网友I:
把PLC至于现场,就近接电磁阀;然后,终端与PLC采用工业以太网通讯即可。也就是现场的线越短越好,通讯的线长一些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