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块如何增加宽度?

楼主(2020-10-08):
另外,es2不能用在功能块里用标签output var,ddrva只能固定y0y1或y2y3?

楼主:
元件看不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es2不能用在功能块里用标签output var,ddrva只能固定y0y1或y2y3?
工具——选项——LADDER[FBD]页面下调整元件宽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斑斑回复,
但是这样设置导致普通ld元件也很宽,宥没其他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斑斑回复,
但是这样设置导致普通ld元件也很宽,宥没其他办法?
没有,或许你可以向台达发送Email,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也许会在以后的版本中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