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0-10-09):
故障现象:PLC运行灯不亮,通信接口端的指示灯显示红色,合不了二次电源。如何解决这类问题?

网友A:
哪款PLC ?先量下PLC供电电压是否有;

网友B:
plc的供电电压正常麽?

网友A:
通讯灯一般是你接了屏的原因,你把编程口通讯线拆下应当就不闪了;PLC可能没有供电或电源板烧毁;

网友C:
二次电源不能合上,这个你确定和你的PLC有联系?这个要根据你实际的线路去分析。运行灯不亮,电源灯是否是正常亮度?基本的判断关键点要认真分析才好判断故障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