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5 回原点问题

楼主(2020-10-09):
信捷XD5,回不了原点,M202会闪一下,换过别的中继确定M202没冲突,确定伺服没有在发脉冲状态,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手动可以触发。

网友A:
是PLC扫描的问题,我之前调试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时又可以触发,有时又不行,确定不是逻辑的问题,手动也可以,是PLC本身扫描BUG,后来没办法,做个延时。
我发现,信捷PLC在用沿进行控制时,最容易出现这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延时试过不行

网友B:
如果M302手动可以,那说明是M202的问题,M202是受D2008控制的,D2008等于1有几个扫秒周期
如果只有一个周期,ZRN这条指令放在M202前面与后面都有区别的
你也可以在ZRN这条指令前面加一个计数指令
LDP M202
INC D200(其他地方没有用到)
看看数据寄存器有没有加1,如果没有就表示M202没有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再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