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9):
做工控自然要和电打交道,大家有被电过吗!!!

想想上一次被电,还是小时候拔插头,手指头一下就黑了一点!

网友A:
有过几次经历,所以越做越怕表情现在能断电的就断电工作的。

网友B:
搞电的没电过的可能性很小,时间做的越长胆小,平时干活的时候越会注意安全……

网友C: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尤其是工控资深级老鸟,身经百战,千疮百孔,练就了皮糙肉厚的功底。我们曾经带电剪线,没处理好绝缘,直接火光一闪,把手上都烧了一层皮。

网友D:
偶尔爽一下,上次记得是给伺服驱动接线,已经断电了,还是被电了,估计是电容的电。

网友E:
摸电是经常的,手摇发电机玩的时候过过电,有时想试摇表.
有一次用螺丝刀怼380V的线,结果怼到后面箱体上,眼前一片光,估计短暂失明了,好在跳闸了.火球没炸脸上,好悬毁容成麻子.
这都不算什么.
还有一次,手抓了一下掉在地上的220V线,立刻电麻,有灵魂出窍感,好在甩开了手.当时在外地,母亲在家,后来说有一次突然看到我站她面前,时间大概能对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尤其是工控资深级老鸟,身经百战,千疮百孔,练就了皮糙肉厚的功底。我们曾经带电剪线,没处理好绝缘,直接火光一闪,把手上都烧了一层皮。
这个事情我见习的时候也发生过,带我的师傅当时估计认为是没电的,结果一钳子下去,火光四溅啊,钳子都豁了一个口。

网友F:
被电过几次吧,虽说不带电安全,可是现场带电查故障还是更加直接;慢慢地也怕带电检查故障了,尽可能断电检查,安全第一位。

网友G:
8岁,自己捣鼓老式拉线开关被电,感觉被人狠狠地掐住。后面15岁我爸自己绕了一个电鱼机后,电鱼经常手脚不协调电到自己,再后18岁带建筑工地维修那就是一天不挨电心里发痒,试电直接上手,后见到过变压器放炮,600A断路器放炮,表情就害怕了。进厂后维修电笔都不信只信万用表,看到大容量断路器还是心里发毛,送电前反复确认,侧身合闸。到现在带过的人也不少,千交代万交代,注意安全。但是现在的很多青年都不怕哦,多说句“这行千万别装,其他行装最多丢人,这行丢命啊”

网友H:
感觉越来越惶惶的感觉,还是要小心点

网友I:
说没给电过的,估计是混的时间不够长吧,前段时间检查电容柜,估计是停的时间不够长(没放电)差点中招

网友J:
摸过电压660V的电……
修完矿用设备要试机,试机正常结束。遂开始拆电线,三组接线柱都用开口扳子拆完了,随手把电缆扔地上,当即一团火球升天……
事后坐在椅子上缓了半个多小时,吓出一身冷汗。
可能是手上的手套和脚下的绝缘垫救了我,再就是运气好扳子没短到相邻的相线。

网友K:
回复 网友E:
注意安全,你这个经历有点吓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断电还是安全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J:
惊出一身冷汗!

网友L:
没被 电过就不是电工~

网友M:
回复 网友I:
小时候家里有把电笔,总爱试试,有次测家里玉米脱粒机插头,不小心火线和零线短路了,有了畏惧感。参加工作后,也是一次测试设备内的电,不小心手碰到了火线,感觉跟立定跳远,脚落地时的冲击感,后来想想,应该是电压到达绝缘鞋时的反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注意安全,你这个经历有点吓人了!
多谢jint,以后再也不敢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C:
碰到380V岂不是有生命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