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9):
第一次做实际的配电柜接线很乱,各位前辈有什么意见和使用什么工具可以美观一下线路。

网友A:
多参考别人做的柜子,积累经验,不是考工具就行的……

网友B:
看看别人的柜子是怎样接线的,本论坛就有,可以搜索一下。

线路乱,貌似没有工具可以解决。

你也可以上传照片上来,这样大家可以针对性的给你提些建议。

网友C:
合理布局是关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还是去多看看别人装的柜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好的!

网友D:
发个图  大家七嘴八舌一下

网友E:
安装柜子一般的维修电工都是没有多少经验的,不容易做美观,工作中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网友F:
合理的布局,把线理顺了,线号打的整齐一点,线槽盖一扣感觉整洁是最起码的吧

网友G:
说到美观,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没什么可讲。用户说好看就好看呗。但是作为控制柜,讲的是标准和规范。要符合安全标椎和国家规范。然后只要柜内接线整齐,规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