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9):
程序如图,看说明书是这么编的,读数度是。
 二图压力变送器通了气压,红线接v24+,用万用表量黑线和v24-有7ma的电流。
 搞不明白为什么没有读数,请教下师傅们

网友A:
压力变送器是几线的?

这条红线应该不是接V24+的,要接压力变送器的信号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2线的,红线接的模拟块上的v+,黑线接的v-,我之前是接24v+测试变送器没问题再接模块上

网友A:
模块上的24+和24-有没有接上电源?

两线制的应该是电源的24V正接变送器的正,变送器的负接模块的V+和I+,模块的VI-接电源的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块接了24v,我试试红色接24+,黑色接v-

网友B:
线接错了.仔细看一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VI+和I+短接,黑线接VI+,红线接I-还是读取不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块接了24v,我试试红色接24+,黑色接v-

你这个黑色、红色线是从哪里接过来的。拍个你的接线图上来看看。

网友C:
按照4楼的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以读出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