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9):
用普通热继电器,发现过载跳了几次不起作用了,今天还把接触器主触头都烧粘结了,准备换GV2试试,不知道效果会不会比热继电器有很大改善。使用环境粉尘多,电机是满负荷运转。

网友A:
小功率我用的是DZ108-20系列,挺好。GV2系列机床上也有配,也很好。

网友B:
肯定比热继电器保护效果好,我单位小功率电机都采用正泰ns2-25系列的……

网友C:
使用GV2效果会好一些,环境差还是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D:
这个,施耐德假货很多很多,楼主需要买行货啊!
另外就是电机功率在15KW以上需要选用GV3,超过37KW请选用NSX系列断路器

网友E:
好用,省了一个空开,但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F:
电机保护方面不错,就是假货很多,单位曾经采购过一批假货, 咱也不敢说,说实话还可以,安装后一直没烧过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施耐德假货很多很多,楼主需要买行货啊!
另外就是电机功率在15KW以上需要选用GV3,超过37KW请选用NSX系列断路器
谢谢,直接走代理,关键是电机烧怕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直接走代理就不怕买到假货??
我以前在福大购买就买到假货——三菱、施耐德、欧姆龙都有买到假货!!
后来买三菱找上海西菱、苏州创捷,货品就是行货了

网友G:
我也在准备用了,其实GV2价格相对于 断路器+热继的组合稍微偏高,但是11KW往上的GV3区别就不那么明显了几乎持平。

网友H(2021-03-25):
有机会 关注一下  KB0控制与保护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