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这样的重复无解吗?

楼主(2020-10-10):
必须用FX3U,除M1外都是变量,程序这样的重复50次,只能如此一条条复制修改吗?

网友A:
用功能块

网友B:
你的程序能用吗?以第一行为例,程序中的Y015只能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大约0.01秒),随即就断开,具体分析如下:
当T20延时0.5秒到达,T120开始计时,由于T120有1.5秒的延时,此时T120的常闭处于接通状态,即Y015动作,同时RST M520,使整个电路永久性的断开,即Y015再次关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有问题,已经修改了。

网友C:
做程序块,重复调用。程序块里面不能用时间继电器,我是用的时间脉冲计数

网友D:
变址+循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址+循环
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F:
复制,连续粘贴。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刚试了下,定时器在循环里可以用,神奇。

楼主:
这样应该可以了,谢谢大家提的建议。

网友G:
还可以用连续粘贴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还可以用连续粘贴功能。

程序结构类似,但元件不同,复制后虽然方便,但仍要逐行修改,

网友H:
回复 楼主:

很不错,很方便,值得借鉴,
简化编程。 看实际应用如何,监控下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H:
已经模拟过了,没什么问题。不得不夸一夸三菱WORK2的模拟器实在好用方便。
但是变址这个方法用在SMART上就不行,用指针也无法用在定时器上。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连续粘贴功能不是普通粘贴是比如你复制的第一段是M0,T0,粘贴时是可以设置地址增量的,粘贴出的就是M1 T1,M2,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