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的探讨

楼主(2020-10-10):
各位同仁,我这有个轴承,NSK-NU218W型号的。上网查阅资料说w代表冲压型保持架,但是没有太多其他的表述,我现在就想问一下,这个轴承两侧的保持架形状是不一样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类轴承适用于哪些设备上用?烦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

网友A:
保持架是一体冲压的,这个形状可以退模具。滚柱轴承承载负载大,但是转速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轴承电机上可以用吗?高压电机,两极

网友B:
楼主真的想问,应该直接咨询制造商的销售或技术,有官方回复就更确认了。滚动轴承,抗载能力强,转速低,因为滚柱接触面是线不是点。这是特点吧。

网友C:
滚柱接触轴承,通常装在电机的输出轴端,此处承受的径向力比较大,因此,其寿命比球面接触的轴承长。

网友D:
滚柱轴承用于高速柴油机(普通农用柴油机,额定转速2750,单缸16.2KW)这个有实际案例,因为我家里的15KW发电机组就是这种柴油机

网友E:
看图吧,一目了然。

网友F:
我不觉得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论坛会得到很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