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0):
如题:找了好久没找到,哪位大侠提供一下!

网友A:
MR-JE-C的型号吧?
这个电缆和MR-J4 MR-J3的附件是一样的
小功率的和大功率的是不同的型号,不同的接法。
在MR-J3的驱动器手册中有接线图

网友B:
应该是MR-JE-C

网友C:
为什么不买现成的,抗干扰能力还好;

网友D:
。。。三菱有现成的,嫌贵的话淘宝还有一堆同型号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