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0):
ET200SP模块
AI(4xRTD/TC) 6ES7134-6JD00-0CA1
模块基座 6ES7193-6BP00-0BA0
接热电偶,整了几天一直觉得数据不正常,打电话问西门子,突然告知这个配置不能直接用热电偶。西门子告知没有冷端参考

给出三个方案
1、换底座
2、把一路始终都放在冰水混合物里,然后把这一路作为冷端参考
3、找个热电阻作为冷端参考。

网友A:
ET200SP没接过热电偶,记得有次ET200S的热电偶模块底座高温老化,更换其他的不行,后来拆解发现,专用底座里面还安装了一个二极管之类的原件。

网友B:
看选型好像A0,A1都可以,但A1底座选型上显示带温度测量,框图上多了一个内部基准结,用于温度测量;

网友C:
用冷端环境温度进行补偿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