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0):
故障不固定,有时间上午还好,下午就出几次故障,排除模拟量控制故障改为本地控制,只保留转换开关端子启动正反转。把正反端子也调换用过一样。

网友A:
1.检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2.回复出厂值重新设置参数;3.根据楼主描述,应该是主板端子接口电路和MCU有问题,需要维修和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维修,感觉是主板问题。思路

网友A:
没有思路维修,建议板式维修法(更换主板)。

网友B:
数据初始化,不行就发外维修换主板

网友C(2020-12-05):
有可能过流降频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