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0):
一、用户主诉:
1、随机性跳车间电源柜总闸;
2、更换过新的主电机。
二、现场查看:
1、查主变频器为LSLV0075S100-4EONNM,测变频器整流模块OK;测IGBT模块OK;测变频器对地OK;
2、测电机相绕组平衡,对地绝缘OK;
3、查电源回路,洗脱机自带空开,电源来自车间主电源柜;
4、查车间主电源柜,三相电源进柜,接额定电流“带剩余电流保护塑料外壳式断路器”,断路器后面接几十个小断路器,分送车间各电器,其中一个断路器63A送给出故障的脱洗机,即,这个脱洗机自带一个断路器,前面还有一个更大电流的断路器,再往前,就是“带剩余电流保护塑料外壳式断路器”,即漏电保护断路器。
5、询问:
“跳闸是跳那个闸?”---“跳主电源柜大闸。”大闸指“带剩余电流保护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电源柜的这个断路器和脱洗机的断路器没有跳么?”---“没跳。”
6、查故障历史记录,只有散热片发热和过载记录;过载或过电流应该导致变频器报警,极端情况应该引发脱洗机断路器跳,而不是2级断路器不跳,跳大闸;
三、初步判断,是变频器载波漏电引起主闸漏电保护跳闸的故障现象。
四、处理办法:
1、变频器EMC滤波器设置取消(铁螺丝取下或用塑料螺丝);
2、载波频率降低(原值为3,改为2);
3、明天试机。

脱洗机:

变频器:

总电源柜“带剩余电流保护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变频器EMC螺丝:

脱洗机电控配线。。。变频器拆下

脱洗机电控柜变频器断路器。。。32A?

车间总电源柜

车间总电源柜脱洗机断路器。。。16A?

网友A:
建议总电源用普通断路器 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 检查变频器输出线【电缆】的绝缘。

网友B:
变频器前端有电抗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前端有电抗器吗!?
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前端有电抗器吗!?
没有。
1,设置启用EMC。2,确认接地线。3,从大闸上端接断路器(不要漏电保护)到变频器供电。4,电机负载是否转动灵活,有卡涩?。5,注意变频器三相电源线电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前端有电抗器吗!?
没有。
1,设置启用EMC。2,确认接地线。3,从大闸上端接断路器(不要漏电保护)到变频器供电。4,电机负载是否转动灵活,有卡涩?。5,注意变频器三相电源线电流值。
1、按照日产变频器手册,使能(启用)EMC,将使变频器载波漏电流加大,增加前端漏电保护跳闸的几率;
2、过去一直使用正常,最近几个月出现的故障,用户未改过接线,应该与地线无关;
3、是个办法;
4、机械部分再查查,不过,从逻辑上来说,如有过载,应该就近跳低容量断路器;原来电机出现这个故障,现在新换电机仍然如此;
5、再测一测吧,应该不是电流过载,同4。
谢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前端有电抗器吗!?
没有。
1,设置启用EMC。2,确认接地线。3,从大闸上端接断路器(不要漏电保护)到变频器供电。4,电机负载是否转动灵活,有卡涩?。5,注意变频器三相电源线电流值。
1、按照日产变频器手册,使能(启用)EMC,将使变频器载波漏电流加大,增加前端漏电保护跳闸的几率;
2、过去一直使用正常,最近几个月出现的故障,用户未改过接线,应该与地线无关;
3、是个办法;
4、机械部分再查查,不过,从逻辑上来说,如有过载,应该就近跳低容量断路器;原来电机出现这个故障,现在新换电机仍然如此;
5、再测一测吧,应该不是电流过载,同4。
谢谢回复。
先按照3方法试下,1,如果还是跳新断路器,那个就只有三个可能性问题:①电机电缆、电源电缆故障,②变频器。③,电机过载过流(可能性低)。。。2,如果新断路器不跳,那么电路应该没问题,个人不建议变频器用电子、电磁漏电保护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总电源用普通断路器 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 检查变频器输出线【电缆】的绝缘。
具有变频器的设备,避免使用具有漏电保护的断路器。但是,这个车间,有上百台套设备,都是具有伺服器和变频器的,一直用得很好,只有这台脱水机近几月出现故障,而且是随机性的,其他设备使用OK,应该不是整体供电电源控制柜的设计问题。
最可能的原因:
1、电源柜漏电保护总电源断路器老化不良,随机误动作;
2、脱水机变频器老化不够稳定,载波漏电电流随机加大;
谢谢回复。

网友C:
如此大功率的且负载如此多路的总断路器用漏电断路器,本身就是脑残!!
脑残做事都是不循常理——故障就在这里!!

网友D:
潮湿环境用漏保为了人生安全,人生安全无小事,洗脱机电机是否存在震动,连接是否牢靠,绝缘是否用摇表检测的。(测量时脱开变频连接线,变频输出端不能用摇表)

网友E:
安全检查,供电设备不接地不带漏电断路器会要求你整改的,他们又不懂你有变频器的设备不适合安装漏电断路器……

网友F:
工业洗衣机见到不少,还从没有看到过用漏电开关的。
至于安全,有三相五线制来保护,不用担心。
你这个首先要确保电动机与变频器之间的接地线良好,可以把漏电整定值调整到最大试试,还有时间整定值调长点,EMC取消后跳闸可能更严重。

网友C:
要想那个漏电断路器不跳闸,直接买380V的3相隔离变压器给你的设备供电,现在的那些电气安全规则制定者,根本就没有懂技术的,都是在闭门造车!

网友G:
电机线圈对地电阻测一下

网友H:
漏电开关带变频器的负载,有时候跳闸不奇怪。这个可以说是无解,变频器新的时候不跳,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跳,这个很常见,有条件你可以直接换新变频器(有时候要应付安监检查只能是这样处理,除非你企业不开了),反正旧的变频你用到其他地方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潮湿环境用漏保为了人生安全,人生安全无小事,洗脱机电机是否存在震动,连接是否牢靠,绝缘是否用摇表检测的。(测量时脱开变频连接线,变频输出端不能用摇表)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业洗衣机见到不少,还从没有看到过用漏电开关的。
至于安全,有三相五线制来保护,不用担心。
你这个首先要确保电动机与变频器之间的接地线良好,可以把漏电整定值调整到最大试试,还有时间整定值调长点,EMC取消后跳闸可能更严重。
下午仔细看了,是3相4线,0线接机壳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线圈对地电阻测一下
肯定测过,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业洗衣机见到不少,还从没有看到过用漏电开关的。
至于安全,有三相五线制来保护,不用担心。
你这个首先要确保电动机与变频器之间的接地线良好,可以把漏电整定值调整到最大试试,还有时间整定值调长点,EMC取消后跳闸可能更严重。
关于EMC的问题,产电手册与你说的相反。明天有时间发一个手册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业洗衣机见到不少,还从没有看到过用漏电开关的。
至于安全,有三相五线制来保护,不用担心。
你这个首先要确保电动机与变频器之间的接地线良好,可以把漏电整定值调整到最大试试,还有时间整定值调长点,EMC取消后跳闸可能更严重。
哈哈哈,EMC取消,载波降低,试车,还跳!
想给这个洗脱机单独供电,跳过总断路器,看了电源柜的总漏电断路器电源进线,大线鼻子,螺栓紧固。。。一般小平方无线鼻不好、不合适引出线,作罢。
原漏电动作电流整定值是0.3A,只好试着把整定电流调到0.4A左右,试车,暂时OK,明天继续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漏电开关带变频器的负载,有时候跳闸不奇怪。这个可以说是无解,变频器新的时候不跳,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跳,这个很常见,有条件你可以直接换新变频器(有时候要应付安监检查只能是这样处理,除非你企业不开了),反正旧的变频你用到其他地方还是可以用的
对,这可能是根本原因。。。
变频器Y安规电容容量有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那个狗东西漏电断路器不跳闸,直接买380V的3相隔离变压器给你的设备供电,现在的那些狗崽子电气安全规则制定者,根本就没有懂技术的,都是在闭门造车!!中国的专家大部分都是狗逼玩意
由此想到另一个现象:另一个电脑针织编织车间,有日本、德国、国产编织机几百台,每台编织机里有几个变频器、伺服器,用的电源大多数是200V三相交流,说的核心是。。。都用三相380V/220V变压器,大概同时起到了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总电源柜的总断路器都是具有漏电保护的。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之一。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回复!

网友I:
我也遇到过这类问题。当时,客户买了一台二手的鸿飞工业水洗机,出厂标配的是丹佛斯VLT2800_11KW变频器。变频器一上电,带漏电保护的总闸就跳。我拿了一台LG_Is5变频器换上去,上电就不跳闸。后来换了一个100A的不带漏电保护的总闸,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过这类问题。当时,客户买了一台二手的鸿飞工业水洗机,出厂标配的是丹佛斯VLT2800_11KW变频器。变频器一上电,带漏电保护的总闸就跳。我拿了一台LG_Is5变频器换上去,上电就不跳闸。后来换了一个100A的不带漏电保护的总闸,问题解决了。
好像LG-iS5在工业脱洗机上用得比较多。这个脱洗机原来也是这个型号,可能有其原因。

网友J:
回复 网友I:
IS5主板掉参数,功率直接变成0.75KW220V是怎么回事,改了功率过几天又不行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F:
现在很多不装的话会要求你整改,也是无语了

网友K:
回复 楼主:
这种脱水机用得最多的就是LS的,现在年级大了,问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前端有电抗器吗!?
没有。
1,设置启用EMC。2,确认接地线。3,从大闸上端接断路器(不要漏电保护)到变频器供电。4,电机负载是否转动灵活,有卡涩?。5,注意变频器三相电源线电流值。
发一个LSLV0075S100-4EoNNM变频器关于EMC的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前端有电抗器吗!?
没有。
1,设置启用EMC。2,确认接地线。3,从大闸上端接断路器(不要漏电保护)到变频器供电。4,电机负载是否转动灵活,有卡涩?。5,注意变频器三相电源线电流值。
发一个LSLV0075S100-4EoNNM变频器关于EMC的说明:
了解,感谢分享????????。

网友F:
回复 网友K:
以下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正确,欢迎交流。
变频器导致漏电开关跳闸主要原因是变频器输出的高频波在电缆和电机上产生的对地容性电流,而不是变频器Y电容对地漏电流。
安全规程肯定是要遵守的,比如建筑工地就要求必须有漏电开关,并且还是多级漏电开关。
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从源头消除高频漏电流,要么使高频漏电流不通过漏电开关。
台达是建议装B型漏电开关(可百度B型漏电开关),且在变频器进线端安装“电容滤波器”(不是EMC滤波器)来实现这个安规要求。电容滤波器Y电容的容量达到了1uF,220V50Hz时漏电流是70mA,也是规程中允许漏电流的上限了。这个Y电容主要是给变频器输出电缆+电动机对地高频漏电流提供回到变频器的通路,使变频器高频对地漏电流不经过电源,也就不会导致电源端漏电开关跳闸。
但电源端漏电开关最大一般也就300mA,电容滤波器本身漏电流就已经达到70mA,也就是顶多只能带4个电容滤波器,一个变频器配一个电容滤波器不现实,所以我认为多个变频器可以共用1个电容滤波器,但Y电容是否能承受过大的高频漏电流没有测试过。
不管怎样为了安规要求,实在不行只在变频器输出端加装正弦波滤波器,降低电缆和电机对地漏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以下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正确,欢迎交流。
变频器导致漏电开关跳闸主要原因是变频器输出的高频波在电缆和电机上产生的对地容性电流,而不是变频器Y电容对地漏电流。
安全规程肯定是要遵守的,比如建筑工地就要求必须有漏电开关,并且还是多级漏电开关。
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从源头消除高频漏电流,要么使高频漏电流不通过漏电开关。
台达是建议装B型漏电开关(可百度B型漏电开关),且在变频器进线端安装“电容滤波器”(不是EMC滤波器)来实现这个安规要求。电容滤波器Y电容的容量达到了1uF,220V50Hz时漏电流是70mA,也是规程中允许漏电流的上限了。这个Y电容主要是给变频器输出电缆+电动机对地高频漏电流提供回到变频器的通路,使变频器高频对地漏电流不经过电源,也就不会导致电源端漏电开关跳闸。
但电源端漏电开关最大一般也就300mA,电容滤波器本身漏电流就已经达到70mA,也就是顶多只能带4个电容滤波器,一个变频器配一个电容滤波器不现实,所以我认为多个变频器可以共用1个电容滤波器,但Y电容是否能承受过大的高频漏电流没有测试过。
不管怎样为了安规要求,实在不行只在变频器输出端加装正弦波滤波器,降低电缆和电机对地漏电流。
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以下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正确,欢迎交流。
变频器导致漏电开关跳闸主要原因是变频器输出的高频波在电缆和电机上产生的对地容性电流,而不是变频器Y电容对地漏电流。
安全规程肯定是要遵守的,比如建筑工地就要求必须有漏电开关,并且还是多级漏电开关。
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从源头消除高频漏电流,要么使高频漏电流不通过漏电开关。
台达是建议装B型漏电开关(可百度B型漏电开关),且在变频器进线端安装“电容滤波器”(不是EMC滤波器)来实现这个安规要求。电容滤波器Y电容的容量达到了1uF,220V50Hz时漏电流是70mA,也是规程中允许漏电流的上限了。这个Y电容主要是给变频器输出电缆+电动机对地高频漏电流提供回到变频器的通路,使变频器高频对地漏电流不经过电源,也就不会导致电源端漏电开关跳闸。
但电源端漏电开关最大一般也就300mA,电容滤波器本身漏电流就已经达到70mA,也就是顶多只能带4个电容滤波器,一个变频器配一个电容滤波器不现实,所以我认为多个变频器可以共用1个电容滤波器,但Y电容是否能承受过大的高频漏电流没有测试过。
不管怎样为了安规要求,实在不行只在变频器输出端加装正弦波滤波器,降低电缆和电机对地漏电流。
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总漏电断路器漏电动作电流整定值调高到0.4A,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以下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正确,欢迎交流。
变频器导致漏电开关跳闸主要原因是变频器输出的高频波在电缆和电机上产生的对地容性电流,而不是变频器Y电容对地漏电流。
安全规程肯定是要遵守的,比如建筑工地就要求必须有漏电开关,并且还是多级漏电开关。
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从源头消除高频漏电流,要么使高频漏电流不通过漏电开关。
台达是建议装B型漏电开关(可百度B型漏电开关),且在变频器进线端安装“电容滤波器”(不是EMC滤波器)来实现这个安规要求。电容滤波器Y电容的容量达到了1uF,220V50Hz时漏电流是70mA,也是规程中允许漏电流的上限了。这个Y电容主要是给变频器输出电缆+电动机对地高频漏电流提供回到变频器的通路,使变频器高频对地漏电流不经过电源,也就不会导致电源端漏电开关跳闸。
但电源端漏电开关最大一般也就300mA,电容滤波器本身漏电流就已经达到70mA,也就是顶多只能带4个电容滤波器,一个变频器配一个电容滤波器不现实,所以我认为多个变频器可以共用1个电容滤波器,但Y电容是否能承受过大的高频漏电流没有测试过。
不管怎样为了安规要求,实在不行只在变频器输出端加装正弦波滤波器,降低电缆和电机对地漏电流。
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总漏电断路器漏电动作电流整定值调高到0.4A,OK!
好的~~~~~~···

网友L:
判断因漏跳闸没这么复杂

网友C:
变频器的射频辐射损耗,这个任何漏电开关也无法检测,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开关电源等等这种高频变换负载根本不适合那种30mA的漏电断路器,强行要求安装30mA的漏电断路器证明那种管理就是管理流氓、电气知识文盲,与没法沟通的

网友M(2020-12-03):
如果非要安装漏电保护就换成B型漏电保护器

网友N:
看到了工业洗衣机,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

大约是2008年,我们做的变频器,开始打入这行业,当时,LG的变频器基本占了90%以上的中国市场,我们进入后5年后,基本都是国产的变频器在这个行业,可是,随着国产的相互杀价,质量也急剧下降,我们不愿做烂货,逐渐退出这行业。
明年开始,我们有一款革命性的新产品,进入这行业,它将牵起这行业的根本性的变化。

以此文,作为激励自己的号角,祈祷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保佑!!!

网友O(2022-02-04):
回复 网友N:
什么品牌这么厉害????

网友P(2023-10-07):
回复 网友N:
“明年开始,我们有一款革命性的新产品,进入这行业,它将牵起这行业的根本性的变化。”请问仁兄,贵公司的品牌是哪个?

网友N:
欢迎39楼的朋友联系我,你们来自一线的经验,反馈给我们,我们能迅速在产品上优化,做出更好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