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0):
自动化电气柜(箱)线槽内软线换单芯硬线是否可以?
有没电气柜线槽布线技术要求,标准?
有禁止线槽内使用硬线的吗?

网友A:
我是没见过哪个规范禁止硬线走线槽,线要是多的话,硬线在线槽里面弯起来费事费时

网友B:
没见过柜子里面用硬线的.

安装费事吧,有线槽,软线多方便,整理也方便

网友C:
线槽内部用硬线,就等于直接从6楼直接跳下:生死就看你的运气

网友D:
还是用bvr或者rv的线方便,压上线鼻子,妥妥的……

网友E:
硬线走线槽还没见过,六七十年代的机床线路都是走硬线的,但是都没有线槽。

网友F:
你不怕麻烦就用,上线耳的时候每个线耳都要焊锡炉子泡一下,不上线耳很多不好接线

网友G:
你说的硬线不就是单股线嘛,很常见
关键在你的配线工艺,线槽里很乱的那是没艺术的配线

网友H:
线槽肯定可以走硬线,看个人喜好,没有那个规定不可以。

网友I:
只要好干活就可以,用硬线时注意线头的松动

网友J:
为什么非要用硬线呢?

网友K:
硬线好处不用压线鼻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硬线好处不用压线鼻子
还省钱,尤其使用欧式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硬线不就是单股线嘛,很常见
关键在你的配线工艺,线槽里很乱的那是没艺术的配线
我配线,日本人都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非要用硬线呢?
只是讨论一下而已,至少单芯硬线不用压端子~~~~~~···

网友L:
我们有用到很多多芯单股控制线的
不过信号的都是用的RVVP

网友F:
硬线如果你是用欧式接线端子排是方便,不用打线耳,但你你操作台上面的按钮开关,仪表这些地方接线没端子的话,很容易出现接线松动的,出现一些离奇古怪的问题有你烦的

网友M:
硬线一般不用走线槽!软线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线如果你是用欧式接线端子排是方便,不用打线耳,但你你操作台上面的按钮开关,仪表这些地方接线没端子的话,很容易出现接线松动的,出现一些离奇古怪的问题有你烦的
用于动力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硬线如果你是用欧式接线端子排是方便,不用打线耳,但你你操作台上面的按钮开关,仪表这些地方接线没端子的话,很容易出现接线松动的,出现一些离奇古怪的问题有你烦的
这就要看你的配线工艺

网友N:
见到过这样的柜子,控制回路故障率高,接触器震动导致线断,主回路线直径大,配线很麻烦。
不建议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N:
见到过这样的柜子,控制回路故障率高,接触器震动导致线断,主回路线直径大,配线很麻烦。
不建议这样做。
只是用于动力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