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1):
最近在研究西门子伺服,看到绝对值编码器类型是20位单圈+12位多圈,20和12位代表什么意思?1FL6低惯量绝对值编码器,只说是21位单圈,却没有说多圈,实在是不懂,请大拿普及一下。

网友A:
20位、21位、12位,这是代表2的多少次方,20位就是20次方,20位=1048576(计算器上2*1,按20次等于就是这个结果)

12位多圈就表示有2的12次方圈,也就是有4096圈。

单圈表示就只有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位、21位、12位,这是代表2的多少次方,20位就是20次方,20位=1048576(计算器上2*1,按20次等于就是这个结果)

12位多圈就表示有2的12次方圈,也就是有4096圈。

单圈表示就只有一圈。
单圈是20位,2的20方,意思是编码器转一圈那么多的分辨吗?多圈12位,意思2的12方,编码器转那么多圈就会溢出,是这样子理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位、21位、12位,这是代表2的多少次方,20位就是20次方,20位=1048576(计算器上2*1,按20次等于就是这个结果)

12位多圈就表示有2的12次方圈,也就是有4096圈。

单圈表示就只有一圈。
单圈是20位,2的20方,意思是编码器转一圈那么多的分辨吗?多圈12位,意思2的12方,编码器转那么多圈就会溢出,是这样子理解吗?

没错就是有2的20方

至于超出4096圈会怎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所谓多少多少位,讲的是分辨率。绝对编码器就是模拟的信号,所以要以多少位来表示精度和分辨率。如果是脉冲编码器,就是以编码器的每周脉冲数来衡量它的分辨率和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