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1):
西门子变频器有一个通病,就是由于插件太多,导致接触不良现象。本次维修是报F000.而这个F000报警,故障范围比较复杂!像什么短路,过流,过载,电流检测电路,膜块损坏等,都可以是F000.我经过检测,没有发现硬件故障,于是拆机。开始只拆驱动板上面的板子,然后安上,竟然没有反应了,不显示了,于是我继续拆,把所有的板子都拆了!清尘,尘土很多!然后再把IGBT上硅脂。重新按好。开机正常了!这个过程,用了3 个多小时的时间呢!由于工作忙,我忘记拍照片了!只上一个整机刚清洁完的图片。

上电后变频器正常工作了。凡事都是有利有弊。双向性的。插件多了,维修方便,但工艺再好,插件总不如越少越稳定!

网友A:
西门子30/37/45kw的通病,见到的多是加电或运行报F0001,也有F0022和F0023。
电源驱动板与下面功率板、与上面主板的插针。

网友B:
这个变频器市这样的,排线插针特别多,使用时间长了容易氧化接触不良。pcb排线还容易断

楼主:
是的,插件越多,故障率也越高。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通病。拆板时要特别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