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1):
ABB变频器ACS800系列直流母线欠电压故障维修实例描述:近期接到一家造船厂的电话,反应他公司一台ABB ACS800-07-变频器上电后操作面板显示DC UNDERVOLT(3220)故障代码,根据ABB变频器维修使用说明书上的介绍此故障代码为直流母线欠电压。

ABB变频器故障维修原因:根据说明书上的介绍导致此种故障的原理是直流回路的直流电压不足,其故障的原因是电网缺相、熔断器烧断或者整流桥内部出现故障。

ABB变频器故障维修过程:到达维修现场,首先检查变频器主电源供电是否正常,变频器的进线端是由接触器控制的,是否是因为接触器的控制回路出现了误动作,如果是误动作,其原因是接触器在短时间内频繁启动停止导致了变频器的欠电压故障,通过复位就可以了,变频器欠电压故障不能通过复位解决,就要仔细检查电容是否泄露了。要是变频器因为意外断电时,不要对变频器迅速通电容易引起此类故障,在变频器断电后5分钟左右,变频器内部的电容将剩余的电量释放后在启动变频器。

网友A:
这不是ab?

网友B:
牛头不对马嘴,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