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1):
 油浸式变压器上的电接点温度计坏了,想在停电的时候自己更换。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可以自己更换吗?有没有大神更换过的?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自己更换吧

网友B:
不建议自己更换,变压器上有高压部分,你有高压验电器吗?愿意冒着被高压打击的风险自己亲自上去更换吗?

网友C:
这个打电话给供电所就可以了吧!自己没有高压证,不建议去搞……

网友D:
自己更换?
变压油漏了算谁的?

网友E:
高压停电应该可以更换的,做好漏油的防护

网友F:
按照规范来做都没问题,如果相关高压部分的作业票制度都不熟悉的话,就出点钱叫厂家做做吧(供电部门对这类业务都是外包做的)

网友G:
停电时候手续办好措施做好可以自己换,测温位置里面有套管换的时候保持里面有变压器油做导热就行不用担心漏油

网友H:
一、必须申请停电
二、按要求填写工作票,并做好工作票上所列安全措施。
三、在地面先调试整定保护动作值。
四、变压器测温包所在位置有套管,其与油箱内部是隔离的,更换新测温包后应将套管充满油后旋紧,要不测量的是上层气温,不是油温。

网友I:
如果不考虑手续合法性问题,有没资质等,自己换就自己换呗。但是如果有行业标准和要求,要资质,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J:
变压器上的测温都是可以自已换的。。绕组的,还油温的。。都是可以自己换的。很简单,只是要上到变压器上面去。所以要将高压侧和低压侧电全部停电后更换。还要将信号回路的电也停掉保证安全。。

网友K(2021-03-18):
回复 网友D:
说明你没有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