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报警AL003

楼主(2020-10-11):
一开机就报警AL003,外部电源查看都没有问题,现在怀疑电源模块是不是坏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测量,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只要确定220V进去仍显示ALE03,在排除电子变压器接法之后,驱动器必坏无疑

专业维修台达伺服产品并提供应用级技术支持

网友B:
确认好接线及电源电压没问题的话,直接送修吧;
自己不专业乱修后果是越修问题越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正解
行业潜规则一般是遇到客户自行处理导致故障扩大的,都会“增值”

网友C:
把电源板上的白色八脚光耦7840换掉

如还不能解决

把故障板正反两面拍个高清直视图照片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厂家说一般是有一个二极管坏了,但是不确定是哪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故障是送电就报AL003,但是拔下CN1接口的28脚就正常了,开始怀疑CN1线有短路,但是换了一个驱动器,故障就消除了,问了厂家,厂家一般是驱动器里的二极管坏了,但是不能确定是哪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年坏10个,领导宁买新的也不修,让我试试能不能修起来,主要是故障都是ALOO3,

网友D(2020-12-20):
我可以解决问题1根本上的!本人在苏州,想组团从事维修!一线工程师十几年了!QQ:93643716!有一起的吗?
苏州地区及周边城市本人可以上门服务!就当时游玩吧!想到处跑着玩!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直买一直还会坏的!不想修也可以出给我!本人在苏州!也可以稳定合作吧!维修之后可以保证时间!只要驱动器还有价值!QQ:93643716

网友E(2021-12-10):
回复 网友C:
方便加VX?

网友F(2024-01-03):
应该是那个充电电阻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