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去施工

楼主(2020-10-11):
紧张的生活开始了。

网友A:
楼主搞高压的呀!

网友B:
变压器低压端的线鼻子才压了两下

网友C:
这个变压器容量也不大
地磅多少吨的?

网友D:
变压器低压端的线耳好像是铜铝线耳,这个年代还用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低压端的线鼻子才压了两下
这都被你发现了。电力局做的。我们只负责低压开关柜下面部分。高压到低压进线都是电力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低压端的线耳好像是铜铝线耳,这个年代还用铝线?
铝线便宜。别提了,低压开关柜到现场配电箱都是铝的。300平方铝线,控制240千瓦绕线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变压器容量也不大
地磅多少吨的?
800KVA的变压器。设备少。

网友E:
这个补偿柜是你们做的吗?

网友F:
补偿柜的右侧两个电容器换掉了,连原装导线也换了,应该是上门维护的,你们接外包的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补偿柜是你们做的吗?
不是。开关柜厂家做的。电力局供货。

网友G:
无功补偿柜主回路还是建议使用熔断器保护,从过电流角度考虑比一般的断路器要好。

网友H:
线鼻子确实压的次数太少了,应该是3~5次。

网友I:
补偿柜电容器上不能用这种小型断路器,这种断路器分断能力只有6000A,而此处预期短路电流20000A左右,一旦发生短路故障,断路器会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鼻子确实压的次数太少了,应该是3~5次。
3次正好,5次不小心会压断。

网友J:
回复 网友G:
这种垃圾补偿柜现场多得很,整柜烧毁的见到过好多案例。用空开主要是便宜和方便安装,一个空开20、30元,3个靠谱的熔断器60、70元,还需要打孔外加线鼻子安装。电力公司给私人小企业都是用些垃圾设备,要不然如何赚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