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1):
1套修磨设备用的是三菱MR-J2S-200A驱动器,1.5kw。用齿条做滑台进行长距离(总行程8米)移动,滑台设备载重大概500KG。做指定行程的来回行走即正反转。之前设备都是用多普康微控制系统定位都比较准,移位在可接受范围内。但由于多普康无法实现我多坐标点记录按记录点移动的时候。我们上了西门子PLC,功能是实现了。但问题就来了。
1、移位非常大,期间还换了三菱PLC型号FX3U-32mt也是一样。照样位移
2、不同的线长5米和10米,线越长位移越大。
3、加了滤波器、隔离变压器、磁环还是无效。
但但但,只要换回多普康微控制器,不管是线长短位移都是可控范围内(1cm左右,我们精度要求低)
我也咨询了相关人士说是PLC不带反馈功能。脉冲干扰后丢失造成的问题。

请教下,不知道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或有人遇到类似问题不。有偿求解决。可私聊微信

网友A:
可以尝试用总线的伺服试一下,这样可以避免PLC发出脉冲丢失的情况,如果是伺服本身丢失脉冲,伺服一定会报警的。

网友B:
你用的伺服,如果是用PLC发脉冲控制的伺服,伺服驱动器到PLC的脉冲线长度最好别超过1米,有可能是机构的误差导致的,因为你驱动器只检测的编码器位移量,俗称电机转了多少圈,如果你齿轮打滑,只是电机转了依然算位移量

网友C:
用之前的控制器定位都很准?

然后你们用PLC定位就不准了?

脉冲干扰了?还是就是加减速太快丢脉冲?

舍得出钱用绝对值总线伺服吧

网友D:
行程八米不算很大,考虑一下磁珊尺直接做位移检测吧,移动驱动可以不再参与测量计数。精度在1mm 没压力。

网友E:
系统结构?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同样的伺服硬件,就换应该控制器,正常情况下,差距不应该这么大,可能你启动速度太快,加减速太慢了!

网友G:
传动系统,干扰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干扰?或者说是谁干扰的?怎么干扰的?这样的问题,在没有发现和解决之前,真的是难死了。但只要是找到了产生干扰的原因,并有针对性采取了解决方案,问题迎刃而解。再来总结它,又觉得是那么的简单,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没捅破,看不见,捅破了,一目了然。

可以采用排除法,先判断一下干扰源的来源,然后再说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