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1):
各位大佬,小弟想做一个鸡蛋孵化器,需要保持恒温38度左右。
目前,我是用数字温控器来实现恒温控制的。
但是我只需要38度这个温度,并不需要可以设置成其他温度的功能。

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元件可以代替这个温控器。
当容器内温度到达38度,电路就断开,停止加热。
容器内温度降低后,电路又重新连接,开始加热。

谢谢了!

网友A:
几十块一个的温控器就可以了;还要更节省成本?

网友B:
试试用一个机械温控器开关(热水器用的那种)。

网友C:
TB买个温控器,加个接触器,加热管完事

网友D:
可以用支电接点玻璃温度计来控制。

网友E:
做孵化器不单一个温控器就解决的,你起码要明确大小空间这些基本条件,还要循环风,新鲜风补偿等等,组建好还要温度校正。

网友F:
没那么复杂,小学时,就弄个白炽灯泡,温度计,破棉絮,外加纸盒子戳几个洞......
多数都孵出小鸡了,没出来的,老师当场磕开,坏蛋啦,热死拉,没爸爸啦.....

网友G:
温控器,继电器,接触器,电加热管或者热风机!顺序接下来就行了!没那么复杂!

网友H:
始终需要温控器的,不然什么控制温度?或许你定制个热敏电阻?温度达到38度时阻值变得无穷大、

网友I:
38度的恒温控制。随便什么方法都是可以的吧?设定38度也没什么不好吧?其实,问题的关键,我认为是控制环境38度要均匀,不能有的地方热有的地方冷。均衡温度一定。这是应该做的吧。

网友J:
最简单水银电接点温度计、或者双多属片温控开关、温控表等都可以

网友K:
你可以到百度搜索孵化机电路图和资料一大堆!

网友L:
不明白楼主是什么目的,相比孵坏一箱鸡蛋,更应该考虑温控的稳定性,控制精度。不知道有没有湿度要求,温控允许范围。

网友M:
既然是做孵化器,对温度要求还是有些高的,这东西可以用单片机加温度传感器去做,倒也不是太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只是想把成本控制在10~15元以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械也不便宜,我现在用的温控W3002,才9.5元一个,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跟我现在方案一样,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刚搜索了一下,要100多元。。。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专业表情,不过你说的那些我算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自己做来自己玩当然可以的,做成产品卖就有点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嗯,样品我已经做了1个了,跟你的思路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H:
热敏电阻考虑过,不过精度都是+/-5度左右,用作孵化的温控误差太大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本来准备通过结构设计,让热空气均匀流过整个孵化室,但是好像温差还是很大,现在加了风扇,各处温度差在1度以内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回复,看来温控器已经是最便宜的选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额。。。我只是想做个售价19.9元包邮还送蛋的孵化器,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M:
单片机。。。关于电,只要超过初中水平的知识,我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A:
10元的成本你想做什么?捉只老母鸡孵吧;

网友I:
回复 楼主:
嗯,要均匀的搅拌空气,否则,影响孵化的。正负1度就ok。

网友N:
孵化器温度一定要控制再0.1精度的误差!最重要的温度,不要省钱。推荐用18B20然后进行二次校准,再搭设一个开关电路。成本十五块可以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N:
兄弟,会不会做设计,加我VX 70939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