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2):
一台acs800变频器用户自来水厂恒压供水(负载是一台250KW的卧式离心泵),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变频器到达一定的频率就不再增加了,但是压力未到设定值(从操控面板上可以看到设定值是10.2ma,而实际值只有9.4ma),而且把变频器的设定值下降,变频器的频率可以降。

此变频器长期工作在不稳定状态,电流表晃动的比较厉害,而且报超温警告(4210)好几年了都没去管它,是超温引起的变频器保护从而降频工作么?

变频器的电流晃动,是不是引起超温的主要原因?电流的晃动是哪个参数设定不当引起的,烦请高手指教,谢谢!

还要一个8210的故障,是什么原因?

我是变频器菜鸟,请各位ABB变频器大师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电流都这样波动了,能正常么!找出波动的原因!

网友B:
考虑一下做一下自学习吧,用面板操作能否达到你需要的频率?(这个操作是为了排除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C:
你这个PID没调好吧  ,频率上下限检查下、然后你这个都震荡了出口压力能稳定?

网友D:
变频器设定频率调不上去了,一般只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负载太重了,或者是电流输出被限制了;其二是频率最大值被限制了。这两个原因都需要查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和监控值来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