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耀华仪表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20-10-12):
有朋友知道这个仪表怎样跟PLC通讯吗?一个二十几个需要不停的读取重量,原来想着用施耐德TM241 PLC去做一个读取功能块就行了,,但是发现这个仪表不是MODBUS RTU的是ASCII通讯的所以我就换为西门子S7-200SMART来做自由口通讯,,但是无论我怎样发握手指令或者直接发读取重量指令都是没数据回来。

网友A:
485通讯,第一要跳线,第二通讯方式设为指令应答

网友A:
可以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 H02 H41 H43 H30 H32 H03,试试,这是读取1号站的净重。
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一楼的那个跳线我也换了,也是不行

网友B: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把仪表测试通过,然后根据协议编写程序
施耐德Modicon M241肯定也可以和这个仪表通信的,和西门子S7-200 Smart一样,都可以自由口通信。

网友A:
485的接线是R+和T+一起接485的正,R-和T-一起接485的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施耐德的可以?我看手册是施耐德的只能调用快来实现,不能像西门子那样发送什么数据完全可以由自己来控制的,,如果用施耐德要怎样才能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都没错的,,,,请问你有那个串口调试软件吗,我用电脑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施耐德的可以?我看手册是施耐德的只能调用快来实现,不能像西门子那样发送什么数据完全可以由自己来控制的,,如果用施耐德要怎样才能实验?
M241应该是用SEND_RECV_MSG指令可以实现自由口通信的
200 Smart就是用XMT、RCV指令实现自由口通信

网友C:
我认为你的确认你的称重系统是支持那种通讯?不是所有的的都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有事把这个问题搁置了几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西门子的我没做成功,施耐德的成功了,多谢老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通讯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的我没做成功,施耐德的成功了,多谢老哥
把你认识的施耐德代理商介绍给我,我要采购几个施耐德PLC,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采购的事我没跟,但是我知道是从一个叫高威中正的公司采购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的我没做成功,施耐德的成功了,多谢老哥
把你认识的施耐德代理商介绍给我,我要采购几个施耐德PLC,谢谢。
G版买到了没?不过我和你应该不同区,否则可以介绍给你,网上一般电器商城里买的话我不确定折扣多少没买过,如果需要可以推荐两个商城给你,众业达ZYDMALL可以,你不妨问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的我没做成功,施耐德的成功了,多谢老哥
把你认识的施耐德代理商介绍给我,我要采购几个施耐德PLC,谢谢。
G版买到了没?不过我和你应该不同区,否则可以介绍给你,网上一般电器商城里买的话我不确定折扣多少没买过,如果需要可以推荐两个商城给你,众业达ZYDMALL可以,你不妨问问。
还没有,你有的话,可以推荐一个。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我在浙江这边,
网上售卖可以找:zydmall.com众业达,大型的全国代理商各品牌;
浙涌电器网上商城http://www.zjzydq.com/
可以确定都是施耐德正规的代理商。
不过我不知道你量多少,折扣我也不清楚。我如果给联系电话你估计你也用不上,如果网上不便,你不妨直接打施耐德官方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在浙江这边,
网上售卖可以找:zydmall.com众业达,大型的全国代理商各品牌;
浙涌电器网上商城http://www.zjzydq.com/
可以确定都是施耐德正规的代理商。
不过我不知道你量多少,折扣我也不清楚。我如果给联系电话你估计你也用不上,如果网上不便,你不妨直接打施耐德官方得了。
我试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