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2):
最近几个项目上使用了单相小功率电机(几W到几十W),查了几个资料也没说明这种小电机需要怎么进行热保护,现在配置的单相电机调速器只具备调速功能,不具备故障输出功能,以往项目就直接用调速器拖动电机,有时候电机报警了PLC也不知道,没有报警;这种电机要是也配置热继或者马达保护器又有点浪费,所以想请教下大家在项目上单相小功率电机都是怎么做故障输出的;
附图某国产控制器的接线图,上面是没有故障输出的;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机呀?如果加保护,那成本就增加了。小电机的成本比保护的成本还低的话,那就失去了保护的意义了吧?也就是说,坏个小电机,换新的成本比加保护的成本低,那就不保护了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在正常使用中倒不会损坏,一般这种都是一些皮带电机,最多堵转,堵转后控制器上会有故障显示,但PLC无法取到这个故障信息,所以无法做报警;现场的操作工就会说设备死机了,不会动;而且这时候如果要复位故障,必须给控制器断电,我想要的是PLC可以取得这个故障,然后做个报警就行了;

网友B:
1、加装旋转传感器采集机械运动信号并进入PLC。
2、堵转会导致马达电流飙升,加电流变送器进入PLC。

这玩意不带故障输出信号比较麻烦,又不方便改电路板。这种小流水线的控制部件,现实中一般采用系统优化,人工排查解决故障。比如做皮带送料或者出料,在整条流水线中,如果有人机显示部件,可以做画面提示堵料或者缺料,或者在控制面板上做小皮带线运行指示灯提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在正常使用中倒不会损坏,一般这种都是一些皮带电机,最多堵转,堵转后控制器上会有故障显示,但PLC无法取到这个故障信息,所以无法做报警;现场的操作工就会说设备死机了,不会动;而且这时候如果要复位故障,必须给控制器断电,我想要的是PLC可以取得这个故障,然后做个报警就行了;

用一个与光耦控制器故障LED灯并联,光耦输出接PLC输入就可以了,几元钱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只能检测一段时间内传送带上的传感器一直感应,就认为有可能卡料或者故障,然后报警人工处理,但不太理想;不知道是否有简单的办法可以实现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非标的方式客户一般不会接受;

网友D:
这种电机在制衣行业用的多了,实话说,很耐用,短时间卡死也不烧,实在要装保护,考虑一下西门子和施耐德的电机保护开关,但是价格不便宜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只能检测一段时间内传送带上的传感器一直感应,就认为有可能卡料或者故障,然后报警人工处理,但不太理想;不知道是否有简单的办法可以实现检测;

传动上的检测很多地方都可以考虑呀,皮带轮、滚轮、链轮都可以,打个小孔塞块磁铁加个霍尔接近开关,或者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都可以。

程序里面可以用上升沿对时间继电器进行复位,比如正常1秒钟转一圈,可以设定2秒,正常情况下时间继电器是闭合不了的,因为1秒钟就复位,如果时间继电器闭合就认为堵料了。

网友A:
每个电机配置一块指针式的电流表。一般都是毫安表头,直接去表头的电流信号进PLC检测,超过一个阈值就认为是故障,发出报警。PLC的毫安或毫伏信号输入口的模块是有的吧?这么做,就是你自成监控系统了。和控制无关。具体成本是多少?要自己算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做成本有点太高了, 我想找一种类似三相电机用热继的这种方案,或者有没有带故障输出的单相电机调速器;

网友F:
回复 楼主:
单项变频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单相电机调速器?类似风扇那种调压调速的?好像也不理想。另外,你说有模拟电流表成本高?没有便宜的吗?反正这么小的电机,要检测它的故障,再便宜也要有一个传感器检测的。我认为,检测电机的电流最经济,反正你有PLC做输入了。当然,如果想要现成的开关信号,那就只能去寻找小电流的过载保护器了。比如,双金属丝的那种过载保护开关。电流一大就断路的那种。

网友G:
这个,就像我网上购买的直流电机用于设备那种偶尔动作的位置,如果做保护的话,电机价格远低于保护器,索性不做保护直接坏了换新——不过用了近3年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H:
可以用这个 LC22-30ma   或者 LC22-1A   。  你电机如果过流 则 触点接通  给PLC信号。  LC22-30ma 可调范围3-30ma    LC22-1A  可调范围0.02-1A 之间    如果PLC IO 是24V的 还可以用LC27-1A   0.05-1A可调  就2条线 直接接IO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