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0-10-12):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是旋转台的一个原点信号,旋转台旋转到感应开关就停止旋转,这个开关是三根线,24v,0v,信号线。感应开关有个指示灯,一开始的异常是旋转台一直旋转,我们看了一下感应开关,感应开关指示灯一直暗着不亮,后来我们重新拧紧连接到plc的感应开关信号线,感应开关指示灯正常,但是plc里面监测到的信号线一直亮着,后来接到plc的其他输入端子,接的时候是好的,刚准备回原点时又发现旋转台一直旋转,看了一下信号线又是一直有24v,关键是我把感应开关的0v拆掉,信号线还是一直24v,大家帮我想想什么原因,头大

网友A:
换个开关,plc的输入点指示灯是闪烁还是一直亮,光电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B:
拿万用表测量最准了,感应开关灯亮和不亮的时候,表笔连接0V和信号线,亮的时候应该显示24V,不亮的时候应该显示0V,这就是感应开关的高电平有效(正极输出)。

网友C:
你要先确定接近开关是pnp的还是npn的,然后拆出黑色线【一般是这根输出线】,测量工作和不工作有没有输出的情况,按照你描述,坏了可能性有点大……

网友D:
估计感应坏了

网友E:
先检测是不是传感器坏了

网友F:
应该是传感器坏了或传感器到PLC的信号线有问题,这个在潮湿的工作环境会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