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四极“带剩余电流保护断路器”。。。

楼主(2020-10-12):
1、跳闸断开时,零线电极也断开么?
2、不适合带不平衡的三相负载吧?
3、不适合带不平衡的单相负载吧?
但是,看到一个车间的电控柜,总电源断路器就是一个“带剩余电流保护”的断路器,柜门上有个三相数显电流表。问题是,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A相5.XA,B相4.XA,C相7.XA。运行正常,没有跳闸。断路器的漏电动作电流整定值是0.3A。

网友A:
跳闸时零线不断开,带三相不平衡负载没关系,单相负载也没关系。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3p+n的漏电断路器,n线始终保持接通状态,电流不一样大没问题,但肯定在断路器容量内,要不然跟普通断路器一样因为过载跳闸呀!

网友C:
1、跳闸断开时,零线电极也断开么?

不断开

2、不适合带不平衡的三相负载吧?

没关系

3、不适合带不平衡的单相负载吧?

没关系

漏电断路器检测的是漏电流,跟平衡不平衡没关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跳闸断开时,零线电极也断开么?
2、不适合带不平衡的三相负载吧?
3、不适合带不平衡的单相负载吧?
但是,看到一个车间的电控柜,总电源断路器就是一个“带剩余电流保护”的断路器,柜门上有个三相数显电流表。问题是,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A相5.XA,B相4.XA,C相7.XA。运行正常,没有跳闸。断路器的漏电动作电流整定值是0.3A。

1、跳闸断开时,零线电极也断开么?

答:三相四线漏电保护断路器的零线是否断开,与你选型有关。4P的肯定会断开,但3P+N的则与型号规格以及品牌有关,有的可断开,有的不可断开。4P与3P+N的区别在于前者四个极都带有保护器件,且四个级都可断开;后者仅三个相极可断开并带有保护器件,零极可断开可不断开,但不带有保护器件。

2、不适合带不平衡的三相负载吧?

答:不正确,对于三相四级的漏电保护断路器来说,只要正确接线和正确使用、选型,只要不发生漏电(或者漏电电流不超过设定的动作电流值)不论三相是否平衡,只要最大一相不平衡电流不超过断路器额定电流的1.25倍,都可以正常运行。

3、不适合带不平衡的单相负载吧?

答:错!同第2点答案一样。这是因为漏电保护装置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基尔霍夫节点电流理论工作的,只要流入与流出漏电保护装置的漏电检测器件(零序互感器)的电流相同,漏电检测器件(零序互感器)检测不到超过设定动作值的漏电电流,就不会动作(跳闸)。

因此,只要正确选用漏电保护断路器和正确接线,保证流入漏电保护装置检测电路的电流与流出的电流相等,不论各极之间的电流是否平衡,不影响漏电保护装置的正常运行。

网友E: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开始也想3相不平衡,包括线绝缘都测量了,最后老老实实一路一路查过去,查到最后在一个检修箱零线和地线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