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下编辑器的图标太小,怎么放大

楼主(2020-10-13):
如题,win10下编辑器的图标太小了,跟蝌蚪一样,怎么放大点呢,太费眼啦!

网友A:
你多大的分辨率啊这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分辨率是1920*1080

网友A:
你分辨率调低点看看呢。或者看看软件的字体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不行。系统分辨率调整后,整个软件都非常模糊,而且图标都变成扁的;改软件的视图只能改字体大小,改不了工具栏的图标

网友A:
试试这个,其他的我也想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调到125了,不好使,嘿嘿

网友B:
右键worsk2-属性-兼容性-更改高DPI设置-勾选“替代高DPI缩放行为。”,下拉选:系统(增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收到,谢谢。确实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