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埋铝线

楼主(2020-10-13):
300平方,地埋铝线。有20米需要穿管,剩余直埋。有注意事项吗?例如。管子最多穿几根?需要铺沙子吗?多深合适?

网友A:
电缆埋深应不小于0.7m ,电缆敷设后,上面要铺100mm厚的软土或细沙,最好再盖上保护板;直埋电缆一般使用铠装电缆,在铠装电缆的金属外皮两端要可靠接地,接地电阻不得大于10Ω。电缆穿管一般不超过管内径的2/3.

网友B:
铝线你都敢直埋的话,敬你是好汉,如果穿管,建议每条线单独穿

网友A:
铠装铝线埋地有问题吗?完全可以直埋啊

楼主:
现在已经确定必须地埋,主要是听听大家的建议。埋沙子。这是必须做的

网友C:
地埋线,如果不是电缆是单根导线,要求最少是BLVV(双层绝缘)那种专用地埋线,至于穿管,如果是金属管道,必须要保证一个回路的所有导线全部在一个管道里面,纯粹的不导电非金属管道可以随意。
另外,地埋线,尤其是铝线地埋线,请不要在地下有接头!!
只要保证地埋线导线质量,铝线还是铜线都没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导线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埋线,如果不是电缆是单根导线,要求最少是BLVV(双层绝缘)那种专用地埋线,至于穿管,如果是金属管道,必须要保证一个回路的所有导线全部在一个管道里面,纯粹的不导电非金属管道可以随意。
另外,地埋线,尤其是铝线地埋线,请不要在地下有接头!!
只要保证地埋线导线质量,铝线还是铜线都没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导线质量问题
非常谢谢。回路太多。没有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