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WORD和字转换问题

楼主(2020-10-13):
我想把Date_1 Word转换成Date_2 Bool,没有发现简便的算法。
WORD是125个 BOOL是2000个
可以用MOV Date_1[0] k4Date_2转换,剩下的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把Date_1 Word转换成Date_2 Bool,没有发现简便的算法。
WORD是125个 BOOL是2000个
可以用MOV Date_1[0] k4Date_2转换,剩下的不知道怎么弄
最简单的方法是声明全局变量并未变量指定相同的首地址,你不需要为转换写程序。
例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cvlsam版主,测试了一下可以的

网友B:
三菱的不需要转换的,这点比西门子简单,不过位,字,双字这些会变得没概念了,至少我是这样,后来用了西门子才慢慢理解这些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