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4):
我的富PLC可以通过电脑进行监控,但是上次报警(battery/error指示灯亮红灯)电压低后无法通过电脑进行控制,也无法启动,更换电池也不行,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PLC的详细型号请先注明;

网友B:
大体估计程序可能没了

网友C:
估计程序丢了。

换电池过后,找厂家或者自己重写吧

网友D:
换电池过程如果曾经断电或PLC复位操作的话,基本是没救了,没有源程序就考虑重做换新PL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