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3GA 绝对定位走不到位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0-10-14):
定位指令前的条件一直是通的,可是走到一半就停了,Y0不发脉冲。
如果把前面条件断开 重新接通 就可以走到位。。。

网友A:
那就是前面串联的那么多条件可能有一个中间断开过,那怕只有一个扫描周期,而这么短你又看不到;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在伺服走动的时候光幕没对准,闪了一下,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前面串联的条件肯定一个瞬时断开过,可以一个个用计数形式排查,就可以找到问题的。

网友D:
修改程序,条件符合置位一个中间变量,定位完成清除,其余急停信号类也执行清除,另外就是急停信号做下记录,就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