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4):
汇川变频器MD280NT上电开机报88888故障,主板和驱动板所有35V100UF电容都换掉了,2844B电源芯片7脚电容也换掉了,还是报88888,大神们指导一下,没头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几个帖子,都说电容干渴了就换了,也没有差

网友B:
你只换35v的电容,主板那边应该10/16伏供电的,你量一下5伏,3.3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主板问题,更换主板后问题解决!关键是5V电源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可平滑,最好把电容更换掉,看一下主板可有油迹和污垢,最好给主板来一个淋浴洗澡,主板上的3.3V电压是否正常,面板也可以代换一下,显示这个数字说明主板MCU开机没有进行检测过程!搞维修千万不要钻牛角尖,思路要宽一点。希望能给楼主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手里没有现成的主板,没法替换

网友D:
早期280最常见的问题,一般是售后给换主板的,后来出的很少遇到了

网友E:
这两天手上一个台达VFD-B,开机面板闪888888继电器一直吧嗒吧嗒吸合不了,本来以为开关电源问题,换主板发现是主板问题,但是和好的主板对比,怎么都发现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