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家帮忙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2020-10-14):
新建了一个PLC程序,下载进去后,监控硬件,出现了图片中的情况,重新组态、硬件拔插,都不管用,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软件也从2.11.4换成了2.31.4,但还是没有解决,请各位施耐德大神不吝赐教。现在是不管什么程序,下进去都是这种状态

网友A:
好像模块硬件没有组态,自己软件看一下

网友B:
组态时确定模块型号都和实物一致吗?有时某些版本软件不支持特别是新出的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