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4):
电缆有两根外皮老化开裂了,因为电缆比较长,所以暂时不想更换,想把这个接头重新处理一下,同时把开裂的位置重新包扎,然后经常检查一下,实在不行再更换整个电缆,毕竟直接更换的话工作量很大,不知这么做是否可行,请各位同行支招。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橡胶皮电缆吧,这种电缆的质量是比较差,一般是临时用的,建议还是全部换新吧

网友B:
有电工,不要看了。
停电,至少停两级开关,甚至三级开关,或者上班之前,全厂停电,再打开左侧接头处检查,变色要电工重新接头,正常的铜线颜色即可进行下面操作;
切开一段右侧绝缘护套,直到露出电缆芯线的原来颜色,重新包扎每根电线,使用绝缘自粘带也可,使用绝缘胶带也可,有足够的绝缘材料包裹到电线接头处另一边护套根部为止;5根电线都要包扎一遍;
再从一边电缆的护套外至少10公分,包裹到另外一根电缆护套外10公分,来回三遍。

网友B:
感觉像YJV电缆,暴露在空气中,时间久了就裂了。

网友C:
仅从使用来说,单芯老化开裂的部分用绝缘胶布包起来,然后整个外层再用黄腊管剪开后用绝缘胶布包一层。

如果说到安全,那就换新的。

网友D:
我喜欢用胶布全都包起来,短路的话就让它短路里面,外面的话怕有人碰到的。

楼主:
今天先详细检查,量一下负荷电流,如何可以的话先外面包扎一下,更换的话工程量太大

网友E:
外面用大电缆橡胶皮包一下好些,不然搞个过线盒也好。

网友F:
用热缩套管重做一个接头

网友G:
多剥开一点,每根包一下玻璃丝布再包覆绝缘胶带,最后外层用自粘型热缩带包2层加热缩好即可防水,我都是这么处理——可以直接埋在地下,处理的接头已经用了25年以上了,反正现在没有问题,就是老家的农电

网友H:
看图片应该是三相五线制的市电用线,电压较低,绝缘好处理,按3楼的做就可以了。
有条件,就用绝缘自粘带(上下自粘,绝缘防水),实在没条件用PVC电工胶布(有层间间隙)也行。
绝缘自粘带可以上某宝上买,大把滴,不贵!

网友I:
往两边剥开,到看电缆颜色和硬度正常的地方,把绝缘老化的部分重新包绝缘带。

网友J:
外面套软管或者PVC管,才安全。

网友K:
如果只是外皮老化倒是做包裹绝缘处理可以继续服役
要是线芯包裹绝缘都有老化的话还是尽早换掉吧!

网友L:
买点小热缩管套在上面

网友M:
应该没问题。绝缘皮材质问题,被太阳晒了后老化了。被黑色外皮包围的那些线应该没有开裂的!

网友N:
最好做个电缆转接箱  一劳永逸  就是两边都压上线鼻子接在一起  再做个箱子罩上 随时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O:
日晒雨淋老化了!分颜色用绝缘胶带包好,外面再刷一层绝缘漆要定期检查,还是可以使用一段时间的。

楼主:
已经用胶布包扎了,过段时间再检查一下。感谢各位的热情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P:
三楼方法很详细
如果可能,才开接头,套上热缩管,每根线再做接头,橡胶线带接头做大热缩管,有高压电工胶布再缠上,直接埋地里都不怕。

看图片,橡胶还很不错,属于接线偷懒,为省钱

网友Q:
有长度余量剥开点呗,把老化的去掉

网友R:
电缆绝缘护套开裂,当然是换线最彻底了。饭不想换,掐断重新包扎也不是不可。

网友S:
胶布,自粘带,然后套管,老化部分去除,压接线鼻子连接。同时做好标识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