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质量问题

楼主(2020-10-15):
师傅们你们一般用哪个品牌的时间继电器质量可靠呀?单位设备用到一种数显继电器,国内小品牌,质量不好,故障率比较高。设备要求不高,定时多少小时多少分钟后停止工作,师傅们推荐一下你用过的可靠品牌……

网友A:
这玩意没那么容易坏吧,淘宝上买过20元包底座的都用了两年了。
故障率比较高,具体是什么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没那么容易坏吧,淘宝上买过20元包底座的都用了两年了。
故障率比较高,具体是什么故障?
我用的是延时断开触点,设定30分钟,接触点不在闭合状态,设定1小时30分钟就正常,感觉跟那个设定时间的拨码开关有关,碰到好几个这种情况了,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B:
我以前用的这种德力西的,挺耐造的!其实正品的正泰,还有欣灵,都可以!你可以试试,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的这种德力西的,挺耐造的!其实正品的正泰,还有欣灵,都可以!你可以试试,价格也不贵!
国产的这几种确实用的比较多……

网友C:
呵呵;这个没那么不耐用,可能你买的太差了;
如果你要用好的,可以买个OMRON的H5CN正品用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没那么容易坏吧,淘宝上买过20元包底座的都用了两年了。
故障率比较高,具体是什么故障?
我用的是延时断开触点,设定30分钟,接触点不在闭合状态,设定1小时30分钟就正常,感觉跟那个设定时间的拨码开关有关,碰到好几个这种情况了,应该是质量问题……
你可以试一下设定30分钟,实际是多久才动作,如果是1小时30分钟,那就基本可以判断是拨码开关的问题。

网友D:
需求大的帮你开发款稳定可靠的

网友E:
时间继电器选用也要看需要的时间量程的。

网友F:
我们用的都么问题吗,也是垃圾牌子的。

网友G:
施耐德的

网友H:
看图片就是普通的延时接通定时器使用了闭点
是不是拨码开关问题,检查很简单,脱离原电路,单独给它供电一试便知

网友I:
这玩意都这么成熟了,不可能那么差吧!

网友J:
这个,一个纯继电器的报警器,因为原来器件采购人员买了不带闪烁的警示灯,客户要求改造就是就是加循环时间继电器改的,TB买的20元一个

网友K:
个人感觉 ST3p比较不错 到目前我用了可能在两千个以上 没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