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这铭牌水泵假如运行在50赫兹380伏条件下能不能扬程去到25米

楼主(2020-10-15):
请问各位老师,我想买个水泵,这铭牌水泵在60hz380v最高扬程能到28米,那么在50hz情况下能不能扬程到大概25米,我想在把一楼水管中的水抽到8楼顶,谢谢!

网友A:
这里面不是写了50HZ情况下,最大扬程19米,额定设计14米,额定2.5立方;
60HZ情况下,最大扬程28米,额定设计19米,额定3立方;
另外你要考虑实际的扬程损失,这上面写的都是净扬程和流量,算上管路,阀门等的损失,实际扬程流量会打折扣。
所以按照你说的1到8楼我觉得在50HZ情况下基本没有可能。
当然格兰富的泵,质量还是杠杠的,参数不会像国内很多厂家大幅缩水,噪音也小,我们有用过。

网友B:
一层楼算3米,24米高,
一个弯算0.5米扬程,
水平10米算1米扬程
自己算

网友C:
肯定是不行的;50HZ最大19m,这是理想状态下;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以为最大扬程都会有些余量,而且见到是德国产的泵,就想买,看来还是算了

楼主:
再请问一下各位,我手头上有个二手泵,1700瓦的,扬程40多,八楼20几米扬程的时候会不会把泵烧了,水管中的水会不会不够它抽,水表虚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不是写了50HZ情况下,最大扬程19米,额定设计14米,额定2.5立方;
60HZ情况下,最大扬程28米,额定设计19米,额定3立方;
另外你要考虑实际的扬程损失,这上面写的都是净扬程和流量,算上管路,阀门等的损失,实际扬程流量会打折扣。
所以按照你说的1到8楼我觉得在50HZ情况下基本没有可能。
当然格兰富的泵,质量还是杠杠的,参数不会像国内很多厂家大幅缩水,噪音也小,我们有用过。
请问老师,如果我接一个变频器下去呢,那应该有可能到最大扬程吧,我手头有一个二手的三菱单相220变三相的变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不是写了50HZ情况下,最大扬程19米,额定设计14米,额定2.5立方;
60HZ情况下,最大扬程28米,额定设计19米,额定3立方;
另外你要考虑实际的扬程损失,这上面写的都是净扬程和流量,算上管路,阀门等的损失,实际扬程流量会打折扣。
所以按照你说的1到8楼我觉得在50HZ情况下基本没有可能。
当然格兰富的泵,质量还是杠杠的,参数不会像国内很多厂家大幅缩水,噪音也小,我们有用过。
请问老师,如果我接一个变频器下去呢,那应该有可能到最大扬程吧,我手头有一个二手的三菱单相220变三相的变频器
一楼的那台频率即使上到60HZ,也还是不够的,光你楼层垂直落差按照3米算21米,加上损失也不够,40多米的那个到可以,至于你如何控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一下各位,我手头上有个二手泵,1700瓦的,扬程40多,八楼20几米扬程的时候会不会把泵烧了,水管中的水会不会不够它抽,水表虚转呢?
低于扬程也不至于烧泵呀,至于够不够抽可以加水位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一下各位,我手头上有个二手泵,1700瓦的,扬程40多,八楼20几米扬程的时候会不会把泵烧了,水管中的水会不会不够它抽,水表虚转呢?
低于扬程也不至于烧泵呀,至于够不够抽可以加水位控制的
我的泵只是接在六分的自来水管之间,把水泵上八楼的水罐,因为水压上不去八楼,然后那个1.7kw的二手泵是1寸多的进出水口,我的意思是六分管中的水会不会不够一寸多粗的管的水泵抽而产生什么问题,我上个图,这是我家一楼的现在用的水泵,接在自来水管中间抽水到八楼水罐,我怕泵坏了得买一个回来备用而已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进出水口的管径大小没什么关系,你这个才差一个级别,加个转接头就可以了。

但我看你的配电是单相的,而备用水泵是3相的。

网友D:
一楼图中的泵应该能将水抽上8楼,因为你所抽的自来水本身就有水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楼图中的泵应该能将水抽上8楼,因为你所抽的自来水本身就有水压。
是的,我只是将自来水抽上去而已,自来水也是有压力的,不是抽地上水池的水,自来水本来可以去到三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出水口的管径大小没什么关系,你这个才差一个级别,加个转接头就可以了。

但我看你的配电是单相的,而备用水泵是3相的。
谢谢!自来水表并不会因功率大的泵而有什么问题吧?泵也不会因为进水管小而发生问题吧?另外,我家有三相电的,只不过这个泵是单相,我另外想多买一个泵回来做后备而已,手头上这个1.7kw的又怕功率太大,因为泵一坏高层的七楼就没有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出水口的管径大小没什么关系,你这个才差一个级别,加个转接头就可以了。

但我看你的配电是单相的,而备用水泵是3相的。
谢谢!自来水表并不会因功率大的泵而有什么问题吧?泵也不会因为进水管小而发生问题吧?另外,我家有三相电的,只不过这个泵是单相,我另外想多买一个泵回来做后备而已,手头上这个1.7kw的又怕功率太大,因为泵一坏高层的七楼就没有水了

既然是买一台,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关照一下马云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楼图中的泵应该能将水抽上8楼,因为你所抽的自来水本身就有水压。
是的,我只是将自来水抽上去而已,自来水也是有压力的,不是抽地上水池的水,自来水本来可以去到三楼的

能否抽到8楼,这就要看你的水管是开式?还是闭式?开式就是有蓄水池,水泵是抽水池的水,而闭式是没有蓄水池,水泵直接连在自来水管路上。如果水泵直接装在自来水管路上,因为自来水自己就是0.4Mpa(40m扬程),水泵仅是加压而已,抽到8楼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楼图中的泵应该能将水抽上8楼,因为你所抽的自来水本身就有水压。
是的,我只是将自来水抽上去而已,自来水也是有压力的,不是抽地上水池的水,自来水本来可以去到三楼的

能否抽到8楼,这就要看你的水管是开式?还是闭式?开式就是有蓄水池,水泵是抽水池的水,而闭式是没有蓄水池,水泵直接连在自来水管路上。如果水泵直接装在自来水管路上,因为自来水自己就是0.4Mpa(4m扬程),水泵仅是加压而已,抽到8楼应该没问题。
谢谢指教,是闭式的,只是为了增压而已,看来那个进口泵还是可以买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0.4MP的水压自己就可以上40米,还需要增压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0.4MP的水压自己就可以上40米,还需要增压泵?????

你说的非常正确,确实可以达到40M,不过,要求水管的阻力=0,40M纯粹是克服重力能够达到的高度!水管没阻力?弯头都没阻力?阀门也没阻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楼图中的泵应该能将水抽上8楼,因为你所抽的自来水本身就有水压。
是的,我只是将自来水抽上去而已,自来水也是有压力的,不是抽地上水池的水,自来水本来可以去到三楼的

能否抽到8楼,这就要看你的水管是开式?还是闭式?开式就是有蓄水池,水泵是抽水池的水,而闭式是没有蓄水池,水泵直接连在自来水管路上。如果水泵直接装在自来水管路上,因为自来水自己就是0.4Mpa(4m扬程),水泵仅是加压而已,抽到8楼应该没问题。
谢谢指教,是闭式的,只是为了增压而已,看来那个进口泵还是可以买的
如果按照你9楼所述,是将家里自来水管的水抽上去应该可以,先前一直以为是没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楼图中的泵应该能将水抽上8楼,因为你所抽的自来水本身就有水压。
是的,我只是将自来水抽上去而已,自来水也是有压力的,不是抽地上水池的水,自来水本来可以去到三楼的

能否抽到8楼,这就要看你的水管是开式?还是闭式?开式就是有蓄水池,水泵是抽水池的水,而闭式是没有蓄水池,水泵直接连在自来水管路上。如果水泵直接装在自来水管路上,因为自来水自己就是0.4Mpa(4m扬程),水泵仅是加压而已,抽到8楼应该没问题。
谢谢指教,是闭式的,只是为了增压而已,看来那个进口泵还是可以买的
如果按照你9楼所述,是将家里自来水管的水抽上去应该可以,先前一直以为是没压力的。
谢谢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