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5):
主要是用来做一些小的夹具,价格低,PLC坏了也不会出事故,想问下有用过国产PLC工控板的吗,质量怎么样呢?

网友A:
还可以,做些简单的控制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做一些逻辑动作,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C:
小的夹具一般都是逻辑控制,没问题的。

网友D:
一般保5年以上,因为现在的电子元件器都是很标准,很成熟稳定了呀。

网友E:
选到靠谱的就行,我14点120元的,用了7年了,很稳定,没有出现过任何软件硬件问题。但我都用晶体管输出的,板子自己涂绝缘漆,直流电源用台达的,柜内所有接触器全部装RC+ZOV。

网友F:
反正便宜,自己买个用用;时间长点能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G:
这个,一般就是故障率比常用工业品高罢了,工业品要求一年的故障率低于0.3%,这种个人做的产品就看运气了,浙江省一带小厂做的故障率在30%或者更高

网友F:
呵呵;单板式的那种PLC你碰到过浙江做的?
大多都是广东的;

网友H:
据我所知道,佛山,东莞都有好几个厂家在做这国产工控板,他们的产品还有简易伺服驱动,步进电机驱动,表控,继电器模组,疫情时期还有大量生产测温枪,还有支持定制服务,老板说仿制三菱的机子兼容比较好,反正我去过他们的工厂看过,只要你在使用过程出现问题的,直接给你换新

网友I:
一点毛病没有,放心大胆的用。

网友J:
用坏再换一块怕什么,那么用二手PLC也不错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