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5):
如题:单独碰机台A不漏电,单独碰机台B不漏电,一起碰机台A和机台B就有漏电,电压约110V,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没接地吧。

两台都系统地线应该就好了

网友B:
没共地,两台设备之间有电压差。。

网友C:
接触单台是对地的漏电,应该是漏电的也不大,所以感觉不到。

同时接触两台,两台都有漏电,这是人相当于导体了

网友D:
接地处理好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吧。

网友E:
很明显机台没有接地,接地了最起码两台是等电位连接。

网友F:
检查一下地线。最直接的办法  用一根线把2个机台地线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G:
这个证明你们的地板绝缘性还不错,地板受潮以后你会发现单台照样电你麻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就有点吓人了!

网友H:
流水线上的电机,都要通过接地线在接地排上可靠连接,相邻分段的金属部分要用铜编织线,或扁铁焊接,做等电位连接。特别是变频,伺服系统有正常漏电值,电位差大,会有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