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装电位器

楼主(2020-10-15):
大哥;控制器上有电位器WTH118680K再加装一个怎么接线

网友A: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打算实现多地控制?

网友C:
估计楼主这个是调节电热管的控制器吧,电位器是调节功率用,实际是用了电位器的1,2脚,试问,你要增加多一个电位器,目的要实现怎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