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5):
潮州那边食品厂里用的几个膨化机上的变频器出现欠压故障,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排除故障快速检修的方法?

网友A:
故障显示是欠压,但实际上你测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缺相了吧

网友C:
电压波动较大会导致报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