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5):
各位老师,这个参数什么意思?看不懂,fn000,安移位键一秒出现这个值,现在看了fn这组数,共15项,就这个0组不一样,,现在如何设置一样那?有办法吗?第一次搞伺服设置,很有压力。多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看手册啊,大哥。

不一样说不定是通讯地址呢,能一样就奇怪了。

手册&硬件客服才是正道

网友B:
0组 -是监控参数
多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0组 -是监控参数
多看看说明书
(伺服驱动器哪些参数很重要,必须要注意,我注意到有个齿轮比,其他的不大董)这是我在说明书看的,用户需要编辑得参数,这个伺服只有49项,现在两个伺服,我需要让他们一模一样吗?这个伺服需要编辑地址吗?没看这个,老上面朋友说要识别地址吧。记得监控里的云台需要不同的地址,以便于识别控制。第一次搞伺服,不懂,今天我把右边这个,比照左边那个改的一模一样,不知道能不能用。左边这个是现有的,右边这个是维修过的,才发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0组 -是监控参数
多看看说明书
这是两个控制下料的伺服,同时下料,给两个包装袋,